楼主(2020-11-06):
遇上这种情况怎么看比较好一点:

改造别人的程序,三菱的FX1N,一点注释没有,1500多行,求教大佬,读这样的程序怎么读,一行一行读?还是说有个流程,有没有像西门子有那个仿真器,可以直接看到输入输出的,我觉得这样更好看一些,大佬怎么说?

触摸屏被禁止上传了。

网友A:
读别人的程序,要先了解清楚程序实现的功能,IO点一般在触摸屏上可以看到

网友B:
既然是改造  实在不行就重新写呗  也许到你写可能就只用800步

网友C:
先把IO点注释好,数据寄存器可以读取内存,然后根据里面的数据去跟触摸屏上的数据对比这样可以解决一部分。最关键的是你要知道工艺。

网友D:
了解工艺

从IO推算。

I顺着推,O反着推。

自己加上注释

网友E:
知道工艺流程或设备先后动作过程,了解输入输出点对应关系,看怎么去掉怎么停止。其他就得慢慢看了

网友F:
先找图纸 把输入输出注释补上,,再想办法导出触摸屏,然后把程序里和触摸屏关联的地址注释补上, 最后那些中间转换的地址,自己看上下游程序判断吧

网友F:
最重要的工艺动作要知道, 根本不通的话,注释就是齐全也没用

网友G:
不要指望别人的程序都注释的很清楚
自己慢慢看就行了
结合io 动作

网友H:
先了解改造什么,大动静还是小工艺
根据要改的内容找对应IO,推导程序

小改可能都不要看程序,直接在IO处做文章
5年前只是在现场装了一个急停按键,解决客户要求增加表情暂停要求,那可是西门子300,没程序没图纸

网友I:
还看个鬼啊,直接看各个IO点的作用和功能算了,看没注释的程序很累人,有时候宁愿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