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LOCK

楼主(2020-11-06):
各位大佬
SBLOCK指令前面的驱动条件是一直接通吗 还是只需要驱动一次??? 为什么在程序这段程序后面指令是红颜色?而且看不到sblock里面的内容
感谢!

网友A:
SBLOCK指令前面的驱动条件是一直接通吗 还是只需要驱动一次???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而定

为什么在程序这段程序后面指令是红颜色?而且看不到sblock里面的内容

你应该是读取PLC里面的程序吧,这个功能是不支持上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答解决了我一直的困惑。。这个程序里面是通讯指令,可以正常通讯,但我却看不到通讯的指令。。。
请问是不是只要用沿驱动一次,sblock里面的指令就可以按照顺序执行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解决了我一直的困惑。。这个程序里面是通讯指令,可以正常通讯,但我却看不到通讯的指令。。。
请问是不是只要用沿驱动一次,sblock里面的指令就可以按照顺序执行一次。。

上升沿触发一次就执行一次,M8012是0.1秒的,也就是每0.1秒执行一次。

写入程序时是有通讯程序在里面的,只是读不出来而已。

注意,如果你读出来再写进去的话,那么PLC里面的通讯程序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