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变频器EDS1000

楼主(2020-11-06):
上电显示0,按键全无反应,P+电压正常,24V  10V正常,求助!!!

楼主:
上电显示第一张图片,断电显示第二张图片,

网友A:
回复 楼主:
自检不通过,变频器肯等有问题,你先把电解电容都换了试试

楼主:
电容全部换完,上电显示图1,断电显示图2,按键还是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容全部换完,上电显示图1,断电显示图2,按键还是没有反应。

网友B:
确定键盘是好的吗?  这个键盘是碳膜的 特别容易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键盘测量过没有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上电显示000断电显示POFF这都正常的啊,你的按键没反应具体指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个功能键度无法选择

网友C:
检查按键是否正常,换了电容后显示的状态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