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10cs下载程序后重启提示com1未响应 是否进入com1模式检测程序

楼主(2020-11-06):
项目使用台达ES2plc 和 dop-110CS触摸屏 通信协议7E1 波特率115200bps 只要重新下载画面程序重启后就会提示 情况如下图 点击yes后和plc也通讯上了 后期断电再重新上电就不提示了 通讯正常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是我触摸屏设置的通讯参数和plccom1口格式设置

网友A:
通讯延迟时间改成0试试?

楼主:
已经好了 最后发现把读取优化的勾去掉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