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往返运动跑偏

楼主(2020-11-06):
伺服往返运行,用绝对值定位指令DDRVA来回运行,每个循环都会有一点偏差,运行20个循环之后,偏差大概有10mm左右,用的是FX3U和J4驱动,最开始Y0为伺服脉冲,Y4位伺服方向,伺服往反转方向偏,我将伺服方向改为Y1~Y3后,伺服往正转方向偏。请问大佬们,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呀?是不是干扰了,要怎么抗干扰呢

网友A:
之前遇见类似问题,你可以将伺服脉冲滤波器设置在200K以下,或许有效果。

楼主:
谢谢您,真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