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品牌白变频器?不是一体的

楼主(2020-11-06):
安装在约克冷冻机同一个电柜中,但变频器外壳不是一个整体,电柜就是它的外壳,B相逆变单元6个10500UF中容炸坏,6个IGBT功率模块炸坏,三相1600A保险炸了,电机850匹。
由冷冻机主控板,根据冷冻水进出水温度,发送信号给IGBT功率模块驱动触发板,由驱动触发板控制功率输出!

求解:
1.50%负何运行中变频器什么原因导致炸掉了?在炸机前,功率输出曲线极不稳定,两小时后炸机
2.分列式非一体变频器,没有名牌,怎么能看出是哪个品牌哪个厂家生产的,这是俗称的非标变频器吗?
安装在约克冷冻机同一个电柜中,但变频器外壳不是一个整体,电柜就是它的外壳,B相逆变单元6个10500UF中容炸坏,6个IGBT功率模块炸坏,三相1600A保险炸了,电机850匹。
由冷冻机主控板,根据冷冻水进出水温度,发送信号给IGBT功率模块驱动触发板,由驱动触发板控制功率输出!

求解:
1.50%负何运行中变频器什么原因导致炸掉了?在炸机前,功率输出曲线极不稳定,两小时后炸机
2.分列式非一体变频器,没有名牌,怎么能看出是哪个品牌哪个厂家生产的,这是俗称的非标变频器吗?

楼主:
电机名牌与变频器电路图纸

网友A:
无锡东元电机。
这种事情直接打给约克的供应商问就是了

网友B:
变频器图纸的图片拍的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C:
东元的电机,变频器这么大,也算的非标的吧,如果你要换变频,也是要摸清给定信号的来源才好换,这么大的估计现货是没有的,订货吧,约克的售后估计你找都难,就算给你找到人家报的维修价格也是天价,这个牌子的机子没变频带的用过,电控问题不多,平时保养主要是清洗炮筒。要不考虑一下用个软启动器改造一下吧,那样维修成本最低

网友D:
非标,约克自己搞的。

网友E:
这种结构就是好维护,好检查,好测试,好散热。缺点是占地体积庞大,而且不免维。需要维护人员的技术门槛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想过,可要控制总成与控制逻辑要更改,也就是说硬件和软件都要改,价格也不菲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给定信号源暂时还没有摸清。

网友C:
回复 楼主:
曾经搞过一套日本的制冷机,故障就是控制的启动电机的电子逻辑板问题,那种古董板子基本难找配件了,直接就利用原来的主回路,重新搭建一个电机的星三角启动电路(设备是在偏僻的郊区,买个配件都是比较困难的,还有就是任务非常紧张),希望这个可以给你提供个思路,毕竟你这个牌子的机子国内找售后还是比较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