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6):
今天厂里的触摸屏和plc之间的通讯,突然间触摸屏没有反应,触摸屏选择不了按键,按键没有反应,后来,把触摸屏拆到配电室和plc直接,用一米线,连接可以使用,后来又把屏装到操作柜上,又可以使用了,是什么问题呢?求大家分析分析

网友A:
这种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还有一个就是卡机了,断电重启就好了!

网友B:
除了按键没反应,其它显示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C:
没有提示通讯错误吗?
设备用多久了,排除接触问题,考虑雷

网友D:
怀疑你的信号线插头松动,那个状况下触屏是不会报通讯故障的,完全是处于死机状态

网友E:
当时没断电重启下试试?

楼主:
使用几天也正常,偶尔的故障,接触不良的可能性很大,要么就是触摸屏死机了

网友F:
1、通讯数据线接插口接触不好。
2、通讯数据线布线太长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