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瑟一个110kW伺服驱动系统

楼主(2020-11-06):
如上图示,不知道看的出来否,这是个啥玩意?

楼主:
电机输出轴带着一个辊筒,辊筒上有一个平板铺垫,只露出转鼓的一部分,在平板上有一个前夹紧的装置。这是测试摩托车的实验设备,叫摩托车底盘测功机。它是针对摩托车整车在底盘测功机上完成路试项目,获取摩托车整车的动力性能。车可以不上路就能完成各种动力测试。底盘测功机可以针对车的自身惯性,实现全电惯量模拟,实现道路阻力再现转鼓上对受试车辆的真实载荷。
控制系统采用的是西门子的S120变频器。采用伺服模式的速度控制。可以四象限运行。实验加载中所吸收能量反馈电网。
现场测试环境比较杂乱,没有办法,没有合适的场地,找了一个废旧的车间空地,进行调试。

网友A:
这个配置可以测到250CC的了

网友B:
能量回馈单元用是加能的;

网友C:
110kW这么大的功率,这得测多大的摩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可以测试大排量的摩托车。估计是赛车吧。最高时速设计是200km/h呢。和轿车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源采用的是加能的。不仅仅是回馈,是整流回馈。双向的电源。IGBT整流逆变的那种。这个系统,国产的和进口的都可以用。西门子原装电源供货期长,而且价格贵,所以,采用的是国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估计是0.8L或以上排量的发动机吧。和小汽车的发动机都差不多了。而且还是两轮的摩托车。这车估计是出口的,国内没人敢开。哪哪都限制的。

楼主:
以前,做摩托车底盘测功机,我们都是采用的矢量控制模式。这次因为改变了控制工艺的结构,所以就采用了伺服模式。伺服模式的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与矢量控制比,伺服控制的快速反应体现的淋漓尽致。以前的矢量控制,特点是一个稳字,现在的这个系统,体现的是一个快字。瞬态的特性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