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网上买的编程电编,安装驱可以看到是CH430芯片。这个能转422通讯吗?
我买来给西门子PLC编程用的,USB转DB9针(这条叫A电缆)。因为这个不能给三菱PLC编程,我又买了一条三菱的编程线(这条叫B电缆)。安装驱动发现两条是一样的芯片。
因为有时候要测试变频器通讯。我用转接头接A电缆按DB9针引脚定义接出485两条线。能跟变频器通讯上。因为我手上还有信捷PLC,于是用A电缆通过DB9针转MD8针(厂里乱找的)无法给信捷通讯。通过测量这是一条监控用的线实际接通的线只有4条,跟本无法转接。但是我在网上找到了,8条全通的MD8针的线的头。这样的话我通过自定义转接,只要从A电缆上接232到MD8针插口上,就能跟信捷PLC能讯了。这样一条电缆能用两款PLC。
如果我通过8芯全通的MD8针插头转接,接上A电缆的422引却是不是A电缆可以跟三菱的PLC通讯?或是我转接B电缆也能跟西门子PLC通信?一跟电缆三款PLC用。转接头很便宜,且我发现网上卖的三款PLC编程电缆都是CH430芯片,所以我觉得没必要购那么多条,我想自己转接,一拖三。现在手上有DB9针公母头一套,自定义想怎么接就怎么接。这样可行吗?

网友A:
瞎折腾个啥;
三菱、信捷(与台达通用)、S7-200各用一条线就行了;

网友B:
几十元的国产电缆,不至于这么吝啬了

网友C:
瞎折腾个啥

买一个好的USB_TO_RS232串口线(芯片好像说的FT232)。力特的。

然后买各个品牌的串口通讯线就行了(一般也就几块~十多块一根)。

现在很多都有网口了,方便不少,或者USB口。

PS:建议顺便买一个RS232_TO_RS485转接头(9.9包邮都可以),通讯故障,调试通讯方便不少

网友D:
CH430芯片是USB转串口的,你的A电缆就是一条USB转串口的线,B电缆是USB连接三菱PLC的(USB-SC09-FX),三菱的通讯口是422的,你虽然驱动看到了CH430芯片但里面应该还有一个232转422的芯片。三菱的SC-09线就是有一个转换芯片的。

你用A电缆可以与信捷通讯,因为信捷PLC就是232通讯口,所以接对线就可以了。

与变频器通讯,变频器一般是485口,你加了232转485转接肯定也是可以的。

你这条A电缆就相当于一个232串口,因为现在的笔记本没有自带232了,所以就有了USB转232的电缆,至于能跟那些设备通讯,要看对方的通讯口
如果是232的那就直接连线(比如信捷、台达),否则就要加转换(变频器是485,加232转485,三菱是422,就加232转422)

如果你想用A电缆接连三菱PLC,就要买一条SC-09的线,这个里面是有转换电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常出去的,三条线装满一大包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现转485是半单纯的转引脚哦。没有专门的转接。

网友E:
要想好用,还是用FT232芯片,直接自己画一块板子,什么都有了,经常用的下载器,就是自己画的板子,自己做的,并且是隔离的,比淘宝里的好用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现转485是半单纯的转引脚哦。没有专门的转接。

这样的用法最好不要带电插拨,但愿不会烧通讯口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可以给一个电路资料图吗?也想自已做一个。

网友G:
现在的编程电缆便宜的很,就算是带隔离的也是不用50块就可以到手,根本不必要考虑转来转去

网友H:
以前编程电览上千,现在几十就有。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没有,都是直接画的板子,没有几个元件。

网友I: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倒腾一下可能更有成就感!

网友J:
一根电缆也没多少费用的,国产这种编程电缆,大多都是CH340芯片,南京沁恒电子生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实没有多少钱,30就能搞定了,自己拆腾一下发现硬件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没有多少钱,30就能搞定了,自己拆腾一下发现硬件原来是这么回事
折腾的颇有价值,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