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没有LED数码显示屏,如何设置参数?参数读取、写入软件是哪一种?
问题的引出,见: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1798

楼主:
这款驱动器历史太悠久了,至少20多年了。网上极少有资料,更少二手的。
用安川的其它型号伺服器代替,存在的问题:1、与主控板、PLC的通讯参数、代码的兼容性;2、伺服电机、编码器的更换配置;3、其它参数的读取、转换、写入。
难度很大。

楼主:
1、安川(有说是欧姆龙)Xtra系列伺服器,XD-01-MSD0,与XD-01-MN0,最大差别,是后者具有LED数码显示和按键;而前者把LED数码显示和按键部分面板去掉,在原窗口部位安装了一个DB9的422协议ProfilBus的通讯接口。因为缺少显示和按键,所以参数调试必须借助专用软件,通过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后调试。
2、找到一个专用软件,XtraWareWebInstallVer345.exe;只能在Win7-32位系统下安装,可以运行;
3、需要找连接电缆。。。不知道安川CACR伺服器电脑调试电缆是否兼容?
4、再搞一个二手XD-01-MSD0吧。

楼主:
图示2个编码开关的用途是什么?485(422)的通讯站地址设定么?原设置似乎为03.

楼主:
这个伺服器是设备商定制,安川公司官网没有任何信息,更谈不上服务,如编程软件下载。
而且,找到的设备商随机光盘XtraWareWebInstallVer345.exe,不支持2.0以下版本的伺服器编程口(CN2)固化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1、安川(有说是欧姆龙)Xtra系列伺服器,XD-01-MSD0,与XD-01-MN0,最大差别,是后者具有LED数码显示和按键;而前者把LED数码显示和按键部分面板去掉,在原窗口部位安装了一个DB9的422协议ProfilBus的通讯接口。因为缺少显示和按键,所以参数调试必须借助专用软件,通过编程电缆和电脑连接后调试。
2、找到一个专用软件,XtraWareWebInstallVer345.exe;只能在Win7-32位系统下安装,可以运行;
3、需要找连接电缆。。。不知道安川CACR伺服器电脑调试电缆是否兼容?
4、再搞一个二手XD-01-MSD0吧。

找到的设备商随机光盘XtraWareWebInstallVer345.exe,不支持2.0以下版本的伺服器编程口(CN2)固化程序。
而且,这个伺服器是设备商定制,安川公司官网没有任何信息,更谈不上服务,如编程软件下载。
二手伺服器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