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因为接触AB的比较少,不是很了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老师们:
1、1769-L33ER后面的DeviceNet1769-SDN模块的端子,只接中间的通讯线就行,还是红 黑需要接上24V
2、1769-L33ER要做DeviceNet通讯,远程IO,我可以挂1734-AND,也可以挂1794-ADN吗?我看他们都是DeviceNet远程从站模块。。。
3、组网DeviceNet远程从站需要下载ESD文件才能用吗,比如挂1734-AND,必须下载对应的ESD文件吗?
百度查资料,相关的资料太少,书籍也没有找到,只能求助论坛的老师了,谢谢了。。。或是有这方面的书推荐一个也行,谢谢

网友A:
L33ER为啥要用devicenet连接子站呢?用以太网不好吗?L33ER自带两个以太网口。
连1734-AENT或1794-AENT不好用吗?
比ADN好用的多

楼主:
我是正在学习ab,不是应用到项目,没有以太网从站模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楼主有答案了吗?

楼主:
没有回答,我继续找资料吧

网友C(2022-01-27):
去AB官网看看,有资料

网友D(2022-07-14):
DeviceNet好多年没用了,现在基本都是用Eth/IP,只记得少部分信息。
共有5根线,24V供电红黑线,蓝白信号线,屏蔽线。必须都要接,并且首/末端都需要接终端电阻,记得不错的话是跨接在蓝白高电平信号线上(120Ω),这玩意查起故障来太难受了。
组态的话是用RsNetworx,不记得是不是需要EDS了,但是如果没有EDS文件的话,配置或者读取的时候会是"?",你也配置不了I/O,包括后续你生成关联标签都会出问题;
还有图片中1734应该是小的那个基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