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设备改造怎么算出减速比

楼主(2020-11-07):
请教各位如图,怎样知道电机齿轮与负载齿轮的减速比?

网友A:
数一下各自同步轮的齿数,然后大的除小的就是了

楼主:
谢谢回复!我想也是这么算,就是心里没底,不敢确定。

网友B:
哈哈;最简单就是数齿数就行了

网友C:
数齿数,算

网友D:
同步轮的最好办,直接数齿数,这个是最直观的,链条传动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