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用过这种远程编程接头吗?好用吗?

楼主(2020-11-07):
各位用过这种远程编程接头吗?好用吗?大家一起聊聊呗

网友A:
编程电缆用这个牌子就觉得比较好,但这个配件还没试过

网友B:
这个就是广告主,这种东西质量肯定不咋滴

楼主:
不是广告啊,我也觉得不可靠啊,只是看网上宣传的那么牛X,没有人实际用过的,不敢用

网友C:
2018年用DL-21无线串口模块配合多合一串口转换模块调试过永宏PLC,传输距离10米范围内吧,偶尔会掉线。
连接西门子的6RA70和6RA80怎么都连不上,估计还是跟转换芯片有关,可能永宏PLC的串口芯片驱动要求相对低一些;另外自己组装玩的这种无线串口需要外部供电。
PS:用PL2303芯片驱动的USB转232连接永宏PLC是正常的,但是连西门子直流驱动器6RA80就蓝屏,换成FT232驱动的USB转232串口线就没问题

网友D:
留言,看后续,最近也在找远程编程下载的东西

网友E:
留意后继信息,方便工作提高效率。

网友F:
回复 网友C:
FT232应该是目前最稳定的串口驱动,我用这种转换器七八年了,PLC、变频器、数控、显示屏、门禁、板卡什么的各种类型设备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能驱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