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帮忙看下这个程序吗 为啥把d8340的数据传送到D12里面就变大了这么多

楼主(2020-11-07):
(无正文)

楼主:
搞错了是这张图

网友A:
DMOV D8340 D10,D10是占两个字(D10 D11),因此,D11就不能使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再求教个问题 后面我弄好D14最后输出数字14 到了显示屏上D14怎么就十几万了 后面还有三位小数, 是显示屏的显示设置不对吗

网友B:
如果D14在PLC里面是浮点数,那么触摸屏上的数据就要设成浮点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用FLT转换成整数了啊

网友C:
DMOV是32位指令;

网友D:
d12前面已经用到了

网友E:
我也经常犯32与16位混用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