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带轮转速计算

楼主(2020-11-07):
现有皮带轮从动轮转速不够,换用小50MM的皮带轮,怎么算出现在转速?
现有设备电机1467转/分,皮带轮直径350MM,从动皮带轮450MM求设备转速。

网友A:
1467/(450/350)

网友B:
换皮带轮之前建议你看看你的负载是什么负载,由于从动轮的轮径变小,转速加快,负载会重多了,你的电机是否可以承受?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有皮带轮从动轮转速不够,换用小50MM的皮带轮,怎么算出现在转速?
现有设备电机1467转/分,皮带轮直径350MM,从动皮带轮450MM求设备转速。

理论皮带轮转速计算公式:设电机皮带轮直径、转速为d1、n1,从动轮直径、转速d2、n2,由机械传动原理可以得出皮带轮转速计算公式:d2/d1=n1/n2=i;即d2=d1*(n1/n2)。

网友D:
同上。不过皮带轮有可能打滑,这个要注意。同步带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