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TD接线端子中间的白条哪里有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淘宝上搜不到?

网友A:
标签带,这个找卖接线端子台的就有啊!
这个就是给端子台做标记用的,有专用打印机打印或者手写都行

网友B:
接线端子排都买到了还需呀另外买那个白条吗?
标签贴纸之类的搜素应该会有你要的!

网友C:
那还有一种是扣在端子排上的叫什么名字?

网友D:
实际上现在是比较少还在这个个上面写标记了,线号是直接套在线上,保证不会丢

网友E:
写在那个白纸上不实用。时间长了就会掉了。还不如套线号呢。

网友F:
弄个线号管套线上啊!不方便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