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单位有一台门机,变幅在增幅和减幅动作后,主令开关归零了,但电机还是会运转至限位后停止,这种现象是偶尔突发性的,变频器是G7,plc300通过DP与变频器通讯,这个现象一直没能找到原因,望大神们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启停信号也是走的通讯吗?
会不会通讯中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启停也是走的通讯

网友A:
没有细说控制构架,也不好判断。
到限位后是怎么停止的?限位进的PLC还是外部硬接线停机?

网友A:
检出通讯错误时的动作选择是?

楼主(2021-01-10):
回复 网友A:
距以前的维修师傅讲这个故障现象一直存在多年,找过厂家也没能搞定,我也刚到目前的单位没多久,也是初次接触门机,据我观察了一段时间,故障现象是当手柄往前或者往后运行结束后手柄信号归零的时候电机不能及时停下,会往前跑一段或者往后跑一段,有时候是自己一直跑直到触及限位后才能停下,跑的距离少的时候变频器不会报警,当跑到限位停下的时候变频器会报OS过速故障跳电,看报警记录都是过速故障,现在有两种现在,为什么有时候只是自己跑一小段能停下没有报警,有时候是一直跑到限位才停止变频器报警跳电,这种现在不定时出现,吊钩空载或者吊物件时候都会有此现象,控制这一块是外部档位信号输入300plc通过DP网线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变频器带PG测速卡闭环控制

网友A:
通讯传送错误检出时的动作选择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