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机

楼主(2020-11-08):
132kw电机应该选用多大平方的铜缆 距离18米 已经安装完毕 有说太大了 还有说太小了 启动就得烧断了目前还没试运行

网友A:
目前选的电缆是多大?工作电压是多少?都没有的话大家怎么判断

网友B:
我们有台类似的设备,50kw的电机也就50多的电流。实际电流还需要看工况呢。

网友C:
90平方,6条,星三角启动,目前这边的厂里全部是132和110的电机,全部是用的这个规格的电缆。

网友D:
应该用120平方的6条线,安全一些

楼主:
我选的是90平方国标铜缆3根 软起 不过想大也大不了接线盒太小 厂家准备的是240缆 线鼻子露在接线盒外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用120平方的6条线,安全一些
三个120都装不下 不用说六个了

网友E:
132KW不是神马大电机,90平方铜线载流量近300A,对付132电机绰绰有余!!
不过用软启动器这个是败笔:因为软启动器谐波大,污染公司电网干扰其余设备,参数设置不当比直接启动电流还大,就算参数正确设置启动电流铁定大于星三角启动......
反正目前油泵、风机我都是直接星三角启动,从来没有出现无法启动问题,

网友F:
哈哈,我用变频器启动。多稳当,而且还可以优化电机运行点的效率。

网友G:
有条件建议上变频器
95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H:
132kw  270A

距离18米  90足够了

网友I:
图片上的那设备好像是一个塑料热混合机,但那电机看上去好像和132KW的有点差异,有钱上变频拖动,安装省事又方便

网友J:
我们这90平方。我们是132千瓦绕线电机。等段电阻启动。

网友K:
2根YJV-3*70+1*35, 看照片饲料厂用超粉粉粹机,四川眉山利达华锐超微厂家

网友L:
回复 网友E:
我们22kW以上不带风门控制的离心风机就不用星角启动了,真心困难,启动失败的案例好多次。软启动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主要是没有二次冲击,离心风机一般都能控制到2.5倍额定电流。

楼主(2020-12-18):
引用 网友E:
132KW不是神马大电机,90平方铜线载流量近300A,对付132电机绰绰有余!!
不过用软启动器这个是败笔:因为软启动器谐波大,污染公司电网干扰其余设备,参数设置不当比直接启动电流还大,就算参数正确设置启动电流铁定大于星三角启动......
反正目前油泵、风机我都是直接星三角启动,从来没有出现无法启动问题,
你说对了 最近又接触不少较大型电力的启动现场  包括昨天又去了华南城等全部是南方人做的柜子 都是星角启动  以后设计主推星角启动

网友M:
我感觉90平方的线没问题

网友N:
我们公司132KW电机用的都是95平方铜缆,自耦变压器减压启动,比软启和星角转换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