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plc   为台达ES2系列

网友A:
一般来讲,通过通讯读取变频器频率,都是需要将原始值除以100才得到实际频率的。
常规做法:将通讯读到的原始值(INT型或WORD型)转换成浮点数,然后再除以100即可

网友B:
如果在触摸屏上显示,直接小数点位数设成2位就行了;

网友C:
通讯反馈值转换成浮点,然后浮点数/+10.0
MS300反馈值好像是10倍,VFD-M是100

楼主:
好的    谢谢两位   我按照你们的方法试试

楼主:
ms300也是100倍     0-50HZ对应0-5000

网友D:
数据是5000的话存储只需要一个字。
数据要是50.00,存储就得两个字。
而且计算的时候,整数比较好算。浮点数有精度问题。
要是为了显示,触摸屏都带小数点的功能。

楼主(2020-12-12):
回复 网友D:
了解    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