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昆仑通泰触摸屏不显示

楼主(2020-11-08):
通电不显示,红圈元件发烫。该元件是什么?怎么排除。

网友A:
如果你没有里面的源程序,还是送专业处维修吧;

网友B: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C:
你圈的那个元件叫自恢复保险丝,先查一下右下方的那个SMC封装的TVS二极管(D14),可能是它击穿了,或者量一下D4的对地二极管压降,看一下它有没有击穿?这个很好搞的,非隔离的电源,比较简单。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里面有程序,非隔离电源更危险,业余条件下维修很容易造成后面的闪存、处理器过压烧毁,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元器件都不认识,还是送修吧!

网友E:
24V电源输入处理电路不正常,触摸屏内部有编制好的画面程序,自行拆修有可能导致源程序消失,到时候修好触摸屏能开机以后,又会回来哭诉求助啥啥设备的触摸屏画面程序包。

楼主:
拆除自恢复保险丝换成20欧的限流电阻,好几个芯片冒烟了。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叫艺高人胆大,通俗的讲:你这是瞎J8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