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采购买的TEND端子台一碰就碎,要么就是螺丝滑牙,是不是采购买了浙江小厂的仿冒......
TEND目前大多数在大陆生产,行货质量不会这么差了吧

网友A:
能说多少钱买的哪里买的厶

网友B:
这个假的很多,材料用的回收料,用上去麻烦的很,我单位用很多天得的端子排,在网上找了好几家才质量好一点……

网友C:
应该是山寨货,现在我们一般用天德的!

网友D:
百分百假货,我用天得质量挺好的,这么多年就1例滑牙,塑料也难扳断。

网友E:
不可能吧,塑料的你竟然可以碰碎?除非是二十年存货,那个卡扣会断就不奇怪,至于螺丝滑丝就更少见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一排端子,应该不到80片就发现6片出了问题(底下卡扣碎了5片,还有一片索性开裂成2半),另外有4个螺丝出现滑牙,这种垃圾产品供应商,已经叫停那家供应商的供货资格了

网友F:
你要问厂家,指定的代理商,才是正宗的货。你想用成本低的,直接要找小厂定做,事先约定好,这样最划算,与厂家直接面对面,为了长久生意,一般不会坑你。我们许多年来,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G:
怕是遇到了山寨了!

网友H:
用弹簧片端子排~~~~~~

网友I:
遇到了,螺丝是白色的就不行,碎的厉害,螺丝黄色的可以。

网友J:
基本是一分价钱一分货,贪便宜或有回扣成分另当别论。。。

网友K:
没听过是什么牌子?   只知道和用过菲尼克斯和魏德米勒!

网友L:
现在仿的太多了
不实际使用,看外观看不出了!
价格差异那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反正是采购买的,装配小伙子们反映质量不行就更换经销商,连续3家还不行就更换采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反正是采购买的,装配小伙子们反映质量不行就更换经销商,连续3家还不行就更换采购
咋不更换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老板问题,我也希望他更换设计,这样就不欠人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老板问题,我也希望他更换设计,这样就不欠人情了
简单--换老板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