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今天去配电房检查的时候发现补偿柜三相电流不平衡,功率因素低,是电容老化的原因吗?应该有十年多了吧,功率因素低,控制器自动补偿的,已经全开了,变压器250KVA,检查时设备工作电流在200多A,三相有点不平衡……

今天11月13号,抽时间去测量了一下每组电容器投入运行时候的电流,其中两组三相都只有0.1A,接触器下方三相电压正常,这是否说明电容器已经失效了?其中只有一组好点,三相电流18A左右,其他几组两相4-5A,其中一相8-10A,所以在表上看到三相严重不平衡了,一共8组,全部自动投入运行,按理说现在的设备功率投入4组,功率因素就可以了吧,刚才汇报领导,建议电容器全部换新的……

网友A:
如果是十几年都没换过,老化了很正常

网友B:
除了电容老化,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熔断器断了都有可能造成电流不平衡。

网友C:
不一定是电容问题,更多是电容上桩的空开或保险问题,你直接用卡表卡一下每个电容电流就很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电容老化,交流接触器触点接触不良,熔断器断了都有可能造成电流不平衡。
这倒是有可能,当时因为还有别的事情,就初步测量了四组接触器下方三相电压正常,另外四组再找时间测量一下……

网友D:
保险管烧了吧,停了电用万用表检测。

楼主:
师傅们,更换电容器需要给电容器放电的吧?你们都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D:
先把自动关闭,退出电容运行,分主电容柜主开关,与电网隔离,再验电,一般电容没有什么电。
如果有电可串两个灯丝灯泡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自动关闭,退出电容运行,分主电容柜主开关,与电网隔离,再验电,一般电容没有什么电。
如果有电可串两个灯丝灯泡放电。
看来师傅操作过,这个经验不错,等电容采购到位我也这样操作……

网友E:
电容补偿柜正常情况下的电流是三相平衡的,不平衡就是故障。用钳表测每一个电容的回路,哪一条线电流低于额定值就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容补偿柜正常情况下的电流是三相平衡的,不平衡就是故障。用钳表测每一个电容的回路,哪一条线电流低于额定值就是故障。
是电容老化了,准备换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