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请教一下高手,经常遇到像PLC和触摸屏坏的无法修复如主控芯片坏等,如果把程序芯片移植到另一台新的pLC或者触摸屏上还可以正常使用吗?

网友A:
分品牌,很多品牌估计考虑加密的问题,移植新品应该不行的.

一半一半把,

网友B:
单独的存贮芯片还好,如果上主控芯片集成的,你想换的话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

网友C:
你这种方式和破解有什么区别?厂家又不是傻子,不会让你轻易读出程序的,就算你给读出来了,不破解直接写进新的芯片,肯定是不能用的。现在的芯片,起码会有芯片ID加密,这个只是最基本的加密,有没有更加复杂的加密,就要看厂家的软件工程师了。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有2台设备,一台含有程序的CPU坏了,或是含程序的闪存芯片坏了;另一台同型号设备的CPU或闪存可不可以换到第一台设备上,使第一台设备起死回生。。。

楼主:
有人这样做过吗?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好像可以,程序在存储器里面,比如plc的电源板或主板硬件某个坏了,直接移植主板存储到另外一个plc主板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程序是存储在存储器8脚芯片里面供主板CPU使用的。也有全部集成存储器芯片。看型号了

网友F:
完全一样的这样做还是可以的
当然也有例外的。就看厂商对设备的保护程度!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