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与扫描枪!

楼主(2020-11-08):
哪位大虾能否写一段程序,就是扫描枪扫一下就存到PLC里FX5U!用RS 吗?谢谢指导!

网友A:
这个要看扫码枪是什么协议

网友B:
RS指令程序网站有很多类似的,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串口的话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串口,就按他的波特率,串口号,校验等参数,在PLC中程序对应编写,我没写过,不过用的是扫码器是CANbus通信的。

网友C:
5U本体就支持TCP/IP、串口(485)。这个就是设置一下参数再用对应指令读取罢了

网友D:
供参考:

而在FX5U中,应该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兄弟啊,赞你一万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