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大家好,今天新注册的论坛账号,手头有个棘手的问题希望各路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PLC型号为台达ES2,需要跟一台双杰TC-H系列电子天平通讯,实现两个功能,去皮和读取重量数据。
  电子天平为RS232串口,已经转换为RS485了,连接了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已经实现了功能,图一是读取到的重量数据,试过非0重量,也可以读取出来。其中1B为电子秤的站号(27),70为读取数据(打印)的功能码,如果换成74就可以实现去皮。
  图2为电子秤的通讯说明书,就这么寥寥数语。现在问题是,已经在电脑上实现的功能,不知怎么在PLC上实现。毕竟PLC也没法写VB呀。试过RS自由口通讯,见图3,但并没什么反应...图3使用的是74去皮功能码,换成70也一样,D110开始的寄存器里没有接收到数据。现在不知道何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甚至能否实现都心里没底,
  小弟初来乍到,向各位前辈问好,还望多多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20分悬赏,已用15分

网友A:
是不是忘了上传图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家好,今天新注册的论坛账号,手头有个棘手的问题希望各路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PLC型号为台达ES2,需要跟一台双杰TC-H系列电子天平通讯,实现两个功能,去皮和读取重量数据。
  电子天平为RS232串口,已经转换为RS485了,连接了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已经实现了功能,图一是读取到的重量数据,试过非0重量,也可以读取出来。其中1B为电子秤的站号(27),70为读取数据(打印)的功能码,如果换成74就可以实现去皮。
  图2为电子秤的通讯说明书,就这么寥寥数语。现在问题是,已经在电脑上实现的功能,不知怎么在PLC上实现。毕竟PLC也没法写VB呀。试过RS自由口通讯,见图3,但并没什么反应...图3使用的是74去皮功能码,换成70也一样,D110开始的寄存器里没有接收到数据。现在不知道何种方法可以实现这两个功能,甚至能否实现都心里没底,
  小弟初来乍到,向各位前辈问好,还望多多指点迷津,谢谢大家。
需要上传设备通信协议!

网友C:
没有图片.问完就不来了.
一般来说,串口pc和plc都一样能实现.
你可以用pc监控plc到底干了什么?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大家,今天去外地出差忙了一天,现在才回来看下帖子。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现在补上了图片。抱歉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外地出差忙了一天,现在才回来看下帖子。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现在补上了图片。抱歉抱歉,我也觉得应该都可以,但是试着编了下也改了几次,并没有收到什么数据,给去皮的命令称也一样没有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外地出差忙了一天,现在才回来看下帖子。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现在补上了图片。抱歉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外地出差忙了一天,现在才回来看下帖子。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现在补上了图片。抱歉抱歉

网友A:
M1161应该是置位的,另外接收数据后要复位11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电话问过那边卖家他说是需要传进去16进制数据,只需要1B和74两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电话问过那边卖家他说是需要传进去16进制数据,只需要1B和74两位。

这个是8位模式,不是多少进制,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噢!对!我以前做的RS自由口都是8位模式的,我就觉得有哪地方不对,谢谢谢谢

网友D:
询问厂家是否支持RTU或ASCII模式,RTU只支持8位模式需要SET M1161;RS指令需要配合CRC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不支持,卖家说一般是连打印机用的。我改成8位加个置位明天试下,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去外地出差忙了一天,现在才回来看下帖子。第一次发帖不太熟悉,现在补上了图片。抱歉抱歉
直接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