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我看到部分台式机都没有25针打印口、9针串口了,是不是这个到了淘汰边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部分台式机都没有25针打印口、9针串口了,是不是这个到了淘汰边沿?
25针打印口和9针串口都被USB替代了,并且USB还是不断升级的,1.0升到2.0和3.0了。台式电脑真要用这两个玩意,只能购买PCI扩展卡装驱动程序了。

网友B:
25针打印口,这个我从未见过

9针串口,我看到的每台都有

网友C:
打印机现在都USB口了,所以主板上没必要带配25PIN的打印口;
9针串口还有一些主板有带的,没有的可以通过PCI插板来扩展;

网友D:
25针串并口已经不见了很多年了,9针口在台式机主板上还是有的,被淘汰是趋势。

网友E:
USB不香吗?统一接口多好,最好都换成一样的,免得搞一堆线出来变来变去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25针打印口,这个我从未见过

9针串口,我看到的每台都有
有些设备必须有,比如连接打标机和打印机,当然现在可能都升级成USB或者以太网了

网友G:
我们这打印机的PC接口,早就是USB口了。

网友H:
有这接口的主板估计现在都比较难找到了

网友I:
很多设备的USB其实里面是一个USB转串口芯片

楼主:
问题:我的一个软件狗还是25针接口,扔了吗?当初近2W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我的一个软件狗还是25针接口,扔了吗?当初近2W呢
只能尝试购买这玩意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