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井泵电流大问题

楼主(2020-11-09):
两台37千瓦深井泵
变频器是施耐德45千瓦
一台80米,一台200米,这是井离控制柜的距离
两台泵下井深度一样,
一台启动后电流70左右,正常出水,偶尔启动时电流大90左右,一会就降下来了
另一台电流93左右,不出水,用自耦降压启动柜可以启动,正常出水
第二台是不是水泵卡转?或者水泵自身有问题?还是说因为水浑?

网友A:
可能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变频器转矩力不够,调整参数试试吧。

网友C:
更换水泵不方便,更换变频器试试看?

网友D:
第二台不出水,电流大,那电机转速是多少?转了没转?没转,就是载重了。

网友E:
不能只看电流,更要看频率,水泵频率低就肯定不会上水

网友F:
变频器与电机尽量保证在50米之内,线路长分布电容大,变频器输出含有较大谐波分量与分布电容作用产生较大漏电流导致变频器输出电流较大。要么加装输出电抗器(有改善不保证正常使用),要么将变频器移近井口

网友G:
把正常的第一台变频器输出接到第二台深井泵上试机 ,不就可以分辨出第二台是泵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的问题了吗?看情况大概率是第二台变频器存在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试过了,确实泵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电抗器的   200米的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怀疑是这个问题   但是没说明书  就没调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没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频率  50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没转,那电流大就是合情合理的,只有转起来才能让电流降下来。把变频器的过载倍数再放大一点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频器没报警   变频器选的功率比水泵大了一号

网友D:
回复 楼主:
假如是电机电流达到电机的额定值以上了,说明电机负载很重。这里就要看泵的进出口截面是否不合适了?通过减小水泵的进口截面看看电机电流是否降低了?使电机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