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选变频器时,有问负载是不是重载设备,我带的负载是减速电机,不知算不算重载设备?如果普通变频器带重载设备或重载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分别会有什么不好后果?

网友A:
普通变频器带重载设备,功率放大;
重载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除了浪费点外没什么不好;毕竟同功率的重载型价格要高;

网友B:
只是变频器功率不一样,重载设备选用大一功率等级的变频器

网友C:
选变频器时,有问负载是不是重载设备,我带的负载是减速电机,不知算不算重载设备?
减速电机不代表什么,主要是看减速电机带的是什么。

如果普通变频器带重载设备或重载用变频器带普通电机分别会有什么不好后果?
前者可能还没启动变频器就过流报警了,后者无非就是多花点钱。

重载轻载主要是讲变频器输出电流的过载能力,因为重载设备比如球磨机、起重机这些在启动时电流比较大。轻载比如一般的水泵、风机启动电流小。

看看下图三菱A740与F740的区别

网友D:
起重机、螺杆泵,挤塑机......了解下

网友E:
重不重载取决于启动电流,相对于变频器额定电流的启动电流大就是重载,反之则是轻载

网友F:
所谓重载就是恒转矩负载工作在100%额定功率下的设备。以此选择配套的变频器叫重载应用(或高负载应用)。比如,15kW的电机100%额定电流工作制,连续运行。或恒转矩连续运行。这就叫重载。选择变频器应该是18.5kW的变频器。叫重载型变频器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