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西门子PLC所有温度传感器漂移,不定时的出故障,哪位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说下是什么模块?(300的,还是1500,还是200的)温度传感器是哪种?建议参考下模块接线规范。

网友B:
既然是全部的温度都漂移,最公共的地方就是转换模块了

网友C:
可以看看0V和屏蔽层是否出了问题

网友D:
模块型号和具体怎么接的传感器?
用西门子CPU挂第三方IO遇到过接一个传感器没事,接多个就出现互相干扰的问题,希望不是这种情况,我最后是全换的原配才解决。

楼主:
用的是西门子300,温度传型号:SBWZ,电源24VDC,输出:4-20毫安,分度号:PT100。之前一直无故障,故障时好时坏。

网友E:
不要说往干扰上检查。

网友F:
模拟量基准电位参考点是否正常,检查MANA接线

网友G:
一般是干扰或者接线问题

网友H:
漂移能有多大,时间能有多长?

网友I:
如果是接线问题,应该一开始就存在。
还是检查干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