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瑞变频器故障

楼主(2020-11-09):
客户送到来欧瑞变频器经检测是IGBT模块崩了,这个模块型号是GD40PIT120C5S,引脚图是
,我把模块拆卸下来,直接给变频器上DC530V,变频器显示正常,可是运行就报OC故障。我有把IGBT的15和6脚短接、17和5脚短接、19和4脚短接,运行还是报OC故障,现在不知道如何检测了,这个故障现在是驱动电路来的还是电流检测电路来的?

楼主:
欧瑞变频器报oc故障,说明书解释如下图:

网友A:
你不上驱动板图上个IGBT图有啥用!检查电路屏蔽了么?

网友B:
板子下面所有7840光耦6,7脚短接再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也没有这个变频器的驱动电路呀

网友C:
UVW对模块下三路的N,上三路的负接P,屏蔽OC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UVW的下三路的负就是接在N上呀,上三路的负是这么接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叫你发板子图,不是板子电路图,总要看看哪个系列,用的哪种检测方法,怎么老跟IGBT过不去呢!电路都没看,你直接拉过去不怕烧光耦?

网友D:
楼上说的有理,发个板子的照片才好分析呀。

楼主:
这个是驱动板的电路

网友A:
对的嘛,你把上桥E拉下去了,运放检测到有输出信号,它不应该报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把IGBT的15和6脚短接、17和5脚短接、19和4脚短接了,还是报警

网友E:
如果该做屏蔽处理的报警都做了,还有报警出现,那就向后找问题,光耦、运放、供电、直到CPU通路等。

网友A:
驱动静态电压对不对啊,还有右边光耦下面那个运放,好像是393,有没有问题,都对了你换个主板试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变频器驱动板没有问题,就是拆下模块运行导致的OC报警。拆下模块要想运行的话,需要把上图模块画线的引脚在电路板上短接,运行就可以屏蔽OC故障了。为什么我也不清楚,求助高手才知道的

网友F(2020-12-09):
驱动板有对IGBT的管压降的检测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