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活 曝曝光

楼主(2020-11-09):
竟然考虑到了进电源空间
双门 只要开门最右侧转钮就挤坏 能找到保险吗 能维修更换原件吗 敢把厂牌拿出来 就是一家注册正规企业

网友A:
这年头,人家能把产品卖出去赚到钱,就是爷,哪怕他生产的是一堆屎,只要能卖的出去并赚到钱,就是王道。

网友B:
柜子小了点,长宽增加20%就能布置很好。但也有可能临时增加功能了。

网友C:
就这类项目,这些水平,有时候都不得不考滤要加密 以防拖欠尾款。

网友D:
一看这个柜子,都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维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这个柜子,都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维修了
外人没维修过 我是第一个

网友E:
空间太挤了,还有控制面板两边的开关指示灯,装得太靠边了,工艺和布局不咋地。

网友F:
和我们公司的柜子有一拼

网友G:
维修的话,应该问题不大,线路应该不复杂。大多问题应该会出现在元器件本身上。现场环境确实会影响元器件的寿命,在加上控制柜原始设计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现场环境。可以建议客户不要维修了,直接做一台新的。以免以后故障率更高。

网友H:
左门右开,右门左开?
只看这三图能说明什么?
安装的限制是柜厂的事吗?甲方选型方案的问题嘛
开关靠上集中,开关离地高度多少清楚吗?
看图2是在窗下
双门?图2右侧与开关门成90°?
窥一斑而知全貌?神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