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编程软件不支持在线模拟

楼主(2020-11-09):
各位大佬小白弱弱请教一下,信捷编程软件不支持在线模拟,给我搞懵了,有一个没问题 另一个又不行。

网友A:
信捷触摸屏在线模拟好像只支持信捷的PL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信捷触摸屏在线模拟好像只支持信捷的PLC
支持Modbus协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选的是Modbus RTU 控制博士力的变频器不行,台达变频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dbus RTU控制台达变频器也没问题呀!

网友C:
选型失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Modbus RTU 控制博士力的变频器不行,台达变频器没问题
Modbus协议应该是可以仿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