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请教组态王工程项目的破解思路,能讲讲吗?谢谢

网友A:
是软件的点数破解?还是电控项目上的破解?
项目破解,弄懂对方要求的显示+控制,即可自行编程一个新的画面程序,PLC程序也要关联。

网友B:
老版本有工具,很多年不干,新版本不了解了。
除非迫不得已,还是不要做这个,做的比较好的界面都是经过多次修改和试用来的,拿来直接用一眼就被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