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请教各位大佬,在触摸屏输入一个压力值,启动变频器时自动调节到此压力值的频率,此功能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谢谢。

网友A:
带PID功能的变频器可以直接用,没有的话在PLC上实现 ;

网友B:
提供一下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基本都带有PID功能的

网友C:
恒压供水一类的应用吧,某宝上比较多,商品详情上给你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请教一下,不使用变频器PID情况下,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频器是三菱E700.

网友D:
淘宝上有专门卖的模块,自己在PLC上也可以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是三菱E700.

E700是有PID的,方法有很多种

1.变频器PID

2.PLC的PID

3.专用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如果变频器用网络运行模式,可以使用PID功能吗?
如果可以的话,P79的参数应设置为多少?
目前用网络运行模式,控制水泵启停,水泵正常启动,但是用变频器监视PID反馈值为0.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具体PID怎么控制的看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说明,手册在下面的链接里面有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1994&page=1#l3121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