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如题,配置PID参数时,选择的输出方式是PWM,现在想了解这个数字量输出的周期脉冲百分比,可以怎样实现?

网友A:
既然试pwm, 那宽度百分比是按pid计算输出变化的.

楼主:
我是想查看到这个百分比,就不知怎么编程序?

网友B:
PWM是固定频率的,只是脉宽不同。所以想看他的频率周期,用示波器看波形就可以吧?

楼主:
不是这个意思,是想监测它的占空比,并把这个地址的数显示出来。例如100ms的周期,输出了80ms,需要把80%这个值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