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网购的可控硅调压器,调节风扇电机时发现电机发热比电容调速器控制发热大很多,为何?

网友A:
波形的问题吧.

网友B:
本来这两种调速器工作原理就不同,有空你拆开你网购的那个板子,估计上面本该安装一个电感线圈的那个位置的元件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这两种调速器工作原理就不同,有空你拆开你网购的那个板子,估计上面本该安装一个电感线圈的那个位置的元件都省了
这个,上面有一个铁氧体绕了9匝的电感,串在可控硅输出端,应该就是平波电抗器

网友C:
电容调压,电机中电流还是正弦波。
可控硅调压,电机电流高次谐波分量大,电机损耗大(铜、铁损),发热高。
那个铁氧体几匝线圈的电感对高次谐波的滤出作用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