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最近工厂的供电老是停一下又来了大概一秒钟不到那样的,供电是万伏高压经一台永磁开关进厂然后分接4台10000/400的变压器,这种情况去年有两次后来好了,今年又开始了,已经4次了,一天一次,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台永磁开关是那种带遥控器开合闸的在高压电杆上,上面还有一台小的pt,我晚上,白天都去看了一下没有发现有打火接触不良的现象,用红外测温远测量了一下永磁开关温度也不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教一下各位老师,怎么回事,是不是高压供电那面有问题?

网友A:
高压开关跳停后一定要问一下供电部门,10千伏线路供电是否有闪动,说不定是上一级开关闪动,用户的10KV进线开关一般不带失电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们的开关是不带失电保护,打电话问当地的供电部门说他们的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们有没有那种开关带失电自恢复功能的,就是跳闸很快自动合闸的开关

网友A:
10KV以上供电线路的开关绝大多数带二次自动合闸功能

网友B:
有可能的话,询问一下周边用户,或者同一个变电站的用户,看有不有该现象;不然的话,继续观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他们有没有那种开关带失电自恢复功能的,就是跳闸很快自动合闸的开关

有这种自恢复功能的应该都有记录功能的吧,可以查得到,5楼的方法最有效,问一下同线路的其他用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他用户是农村用电,不像工厂是电磁式的开关,停电几秒感觉不到

网友D:
这个基本是变电站问题,比如转换线路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最近两周已经4次了,太坑人了

网友E:
这个肯定是你们的那个高压开关有问题了,没有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E:
会是什么问题呢,我晚上去看隔离刀没有打火,白天用红外测温枪测也不高温包括永磁开关壳体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教老师傅会是开关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F:
在我们这里也有过类似现象后来发现由于是雨季可能是雷电造成  后来没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哦,我们这里现在是零下3度

网友G:
我想可能还是外部高压线路有问题,我单位前年那几个月经常停电,然后马上就又来电了【单位配电柜供电使用了接触器式的断路器,停电后需要手动按钮合闸】反应供电部门,他们也说找不到故障点,后来在一个电杆上的隔离开关找到故障点解决后再没出现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什么样的故障,隔离开关上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样的故障,隔离开关上面。
我不在现场,供电所来电话说找到故障点,需要停电检修……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哦,我们的永磁开关我看了隔离刀没有接触不良,负荷开关看不见,用测温枪测也不温度高,而且我们的开关也不带自动二次合闸,我怀疑是供电公司的开关或者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我们的永磁开关我看了隔离刀没有接触不良,负荷开关看不见,用测温枪测也不温度高,而且我们的开关也不带自动二次合闸,我怀疑是供电公司的开关或者哪里出问题了
你可以问一下同线路的隔壁工厂是否同样情况,如果情况一样,就是这条线路前端哪个隔离开关或者控制的地方有问题,不一定是你自己单位的隔离开关有问题,可能你自己解决不了的,确定隔壁工厂一样情况,你们多向供电部门反应,说突然停电单位损失很大,他们会加大排查力度……

网友H:
供电所是不会说有问题的,自己在10KV进线柜装一台智能监控表,这样好有证据

网友I:
之前负责这一块,打电话过去,供电部门说他们正常,然后打电话到他们运维的班长,还能听到麻将声音;同步到区域的供电群,周边几家企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建立和周边企业的供电管理群的关系非常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我们这里就我们一家工厂,其他是村队,问了他们好像有一次停电又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反映给他们了,这两天又没有停电,但愿他们搞好了。

网友J:
有可能是同线路负荷异常引起的

网友D:
实话实说,变电站倒闸是很常见的操作,不过有时候速度比较快你没发现而已,时间长的有时候会是十几秒,甚至一分钟,这个时间对设备是肯定有影响的,如果你觉得需要的话,停电后来电就切入人工操作就是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H: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停电一次损失很大,内部线路查了又查找不到问题,公司给的压力也很大。
终于有一次逮到了,联合了这条高压线的用户一起投诉。
上个月供电公司刚刚改造完高压线路,后面就看效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哈哈,不敢啊,随便给你动点小手脚,就受不了。

网友L:
基本可以断定是供电方面的问题。供电部门有自动重合闸功能的,防止有短暂的一次性故障后自动再合闸一次。以减小停电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谢谢,我去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已经解决了,是同一条线路上的一个村队的线路出现故障,把他们供电公司的永磁开关顶掉了,他们把永磁开关设置了自动合闸功能,所以就回在很短的时间又来电了。终于解决了,高兴,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

网友G:
我说的对吧!找到故障就好,要不老是怀疑自己单位线路有问题,不解决,领导问起来头疼……

楼主(2020-12-10):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