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这种接线端子用来接驳软线,总是会发生少部分导线断线,有用过的吗?实际发热怎样?十年内能否安全运行?

网友A:
叫什么名字。我们这没有

网友B:
这种买了点, 试了一下, 不好用.

网友C:
用样品解剖看看是怎样的接线方式不就明白了

网友D:
这种接头小电流的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E:
十年怕还是有些难度!

网友F:
这是穿刺接线端子,见过有用的,但总感觉不靠谱。

网友G:
并线器,十年就难保证了,临时还行吧,把皮破开一点,直接并线,然后上焊锡吧,起码放心使用

网友H:
用在多股线上?
看看工作原理也就不会用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是穿刺接线端子,见过有用的,但总感觉不靠谱。
它是为单股线而生,可靠性还是可以信任的
欧姆龙原来有款继电器座(灰色)内部连线就是这样的原理,如果不是太自大,估计还不会停产。

楼主:
以前我只是在电脑排线见过这种穿刺压接,大电流导线用这种心里实在没底

网友I:
特别的不靠谱!
我们小区楼层供电就是这种方式在主电缆上取电,出现过几次故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特别的不靠谱!
我们小区楼层供电就是这种方式在主电缆上取电,出现过几次故障了。

当年我看到有推荐这种接线方法就不感冒,总觉得不靠谱,但近年来看到不少城乡小镇、小城市用到这种接头,就不知道它们的可靠性如何,因为没有熟识这种接头使用经验的人交流,也就不得而知了,心里一直存疑。

网友J:
叫并线器,取信号可以,用在电源就免了吧

网友H:
类似东西看你怎么用
电脑里很常见
汽车加装不破线用它很多的

从主电缆上取电进楼层,用这小东表情西?主线多粗?层线多粗?也敢用

家里装修,分线用它也不在少数,比如灯线,一条主线上用它分到各开关灯。
插座主线用它分到各插座,没问题。
问题在你买这个要配伍,不能4平线用2平的它,也不能用2平的它接在1.5平线上,别问为什么。
还有使用要规范

用它接在KW电机上?没见过猪跑吧

网友K:
做控制回路的并线还可以
走电流的不建议!
接触面太小,电流大了就挂了!

网友L:
原理就和压排线一样的,接触面积太少,大功率用不靠谱。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主电缆90,楼层25。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主电缆90,楼层25。
还用的是免剥线?
有这么大的产品?

网友L:
接大电缆线的叫穿刺线夹吧,是可以过大电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接大电缆线的叫穿刺线夹吧,是可以过大电流的。
检索到540A产品

楼主:
如果是专业设计大公司出品,那个应该还是可靠的——大公司有专业的设计理念、完备的测试设备以及标准的质量控制体系......
如果是浙江省小厂生产的产品,那个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M:
找大厂家的应该能放心一点!淘宝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N:
用单芯硬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用单芯硬线~~~~~~
我见到很多地方用于城乡民用干线供电线路,截面积绝大多数都是不小于50平方的,这哪来的50平方单芯电线(缆)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用单芯硬线~~~~~~
我见到很多地方用于城乡民用干线供电线路,截面积绝大多数都是不小于50平方的,这哪来的50平方单芯电线(缆)呢?
50平的线芯里都相当于35条1.52单芯硬线,穿刺,压紧,都不会压断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N:
用单芯硬线~~~~~~
我见到很多地方用于城乡民用干线供电线路,截面积绝大多数都是不小于50平方的,这哪来的50平方单芯电线(缆)呢?
他说的应该是楼主图片产品,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这贴出来后,发现产品有改进,可以应用于软线了
楼主图示的按包买,您看到的按个卖,使用工具也不同,一个钳子,一个扭力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