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个调速器,搞不懂为什么有三个双向可控硅

楼主(2020-11-10):
拆了个精研的单相电机调速器,发现里面有三个双向可控硅,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那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请问中间那个是干嘛的

网友A:
是不是接离合器刹车的

楼主:
没有刹车,中间那个管通过两个二极管到U2,Z2

楼主:
就是接普通的单相调速电机

网友B:
正反换向的吧

楼主:
对,不知道中间那个是干嘛的

网友C:
电磁刹车,就是能耗刹车。

网友D:
也可能是你的图画错了。
你要好好查下中间那个下面的线连到哪里去了 ?

楼主:
可能真是能耗刹车,线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