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上下两个罐子加绿色的管道是一样的精灵内容..上面那个是下面那个精灵另存为的...只是改了一个名字..

可以看到下面的阀4左边的直角管道没有变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精灵中的某个组件出问题.???我在页面里查看了那个不好用的管道..本来里面的变量是F%罐号%_%任务号%_4 他应该显示的是F101_1_4
但在画面中查看的时候他显示的是F__4  中间的变量没了...
然后我另存为一个精灵..没做修改.就好用了...

用的是citect7.5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情况??
怎么能避免这个?

网友A:
CITECT的画面是做的挺好。精灵,符号都挺不错。就是脚本挺恶心的。
楼主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标签替换的问题。仔细检查下标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不好用的精灵什么都不修改..直接另存为另一个名字...就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