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ART200 SR60 STOP 和ERROR闪黄灯

楼主(2020-11-10):
plc能正常运行,就是stop和error两个灯在每秒一次的闪黄灯。求助个位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能正常运行,就是stop和error两个灯在每秒一次的闪黄灯。求助个位高手!
请连线你的PLC,读取下表中CPU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地址内容,然后做后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能正常运行,就是stop和error两个灯在每秒一次的闪黄灯。求助个位高手!
请连线你的PLC,读取下表中CPU对应的特殊寄存器地址内容,然后做后续讨论。

楼主:
不知道什么时候点强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