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用万用表量开关电源24V的正负;

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压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正常不应该越来越大吗?

网友A:
不应该越来越小,也不应该越来越大,而是一个24v稳定值,如果你测量越来越小,排除选型过小等外在因素,你的开关电源带载能力不行,检查开关电源高低压滤波电容,是不是容值减小或失效。

网友B:
你断开负载测量是不是稳定24V?如果是稳定24V就说明你的开关电源容量不够,如果也不稳定,直接换一个,你的开关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C:
同一个万用表在量不会出现你说的越越大,除非你万用表电压电压过低,测量值会变大;
另外空载时会比带负载值稍高一点,如果接上负载电压降很多,说明你功率不够;

网友D:
有什么奇怪啊,你在那里测量,刚好有人帮你把开关电源的进线给关了,如果你是用数字表,电压就是会缓慢下降,这个是在没负载状态。但如果你的电源是接在线路上,你测的结果如你所讲就要考虑开关电源的问题了,一般是里面滤波电容漏液了

网友E:
你的开关电源肯定不行了,换一个吧,明纬开关电源240W的才200左右

网友F:
空载还是带载,要说清楚
即便带载(固定负荷)“正负两端电压越来越小”---扔了它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一句扔了它,深得我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H:
这种空载测都会掉电压肯定有问题了
带负载还能用?
要是个名牌货就拆开检查电容吧!
要是普通货就换吧!

网友I:
断开负载测量看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开关电源坏了。如果接上负载后不正常,检查现场负载,或是开关电源选型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