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变频器买回来后,给风机接好线 一通电。噪音很大 吵的人睡不着。这个要怎么办

网友A:
能转就不是变频器的问题吧!是风机的机械故障吧!

网友B:
是机械噪音还是电流噪音?

楼主:
风机噪音很大

网友C:
是不是频率太高风机高速噪音,降低频率试试。

网友D:
不经过变频直接通电风机噪音状况如何?如果这个状态没噪音就是有可能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不合适造成

网友E:
加大调制载波频率,如果不能解决你就不能使用这种玩意了

网友F:
想学习一下,一个单相电机,是如何与变频器连接的?

楼主:
用的是单相变单相的变频器,自己找朋友买的。 载波调了一下也不行。 最后还是不用变频器调速了。在加装一个排风扇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找朋友买的 单相变单相变频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单相变单相的变频器,自己找朋友买的。 载波调了一下也不行。 最后还是不用变频器调速了。在加装一个排风扇算了
你电机上是不是有电容?用单相变频器建议你买三相380V的电机,然后改成三角型接法,这样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三相的电机吗,单相220进三相220出吗。我电机是单相的 进线也是单相的。这样接会不会烧啊。

网友H:
长见识了,单相变频器常见,不想居然还有能控制单相电机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买三相的电机吗,单相220进三相220出吗。我电机是单相的 进线也是单相的。这样接会不会烧啊。
电机单相肯定有电容,根本不适合用变频器……

网友I:
单相电机还调什么速呀,直接工频就算了。单相电机一般都是调压调速,就像家里的电风扇那种。

网友J:
很好奇变频器是什么样的?拍个铭牌传上来;

网友K:
上图片看看,什么风机?什么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退了,听他说是用 三相改过来的。改成单进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