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能帮忙看下这个程序吗 问题出在哪儿 用来实现多段数控制

楼主(2020-11-10):
程序我是按照别人的抄的 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我把SET改成直接输出m50下面的程序也不运行

网友A:
M41和M8029有没有接通

网友B:
这个状态真是你仿真的效果?

网友C:
看看M50有没有另外复位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M41和M8029有没有接通
M41我设置成启动按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M50有没有另外复位条件
就这一个 我直接用m50 下面也不得电 是程序写错了呢

网友D:
DDRVI指令在运行期间,前面的条件是不能断开的,M41是不是没有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D:
DDRVI指令在运行期间,前面的条件是不能断开的,M41是不是没有自锁。
我这个是运行完之后就停下了 第一段有结束 就是不能触发第二段

网友E:
可以重复用双线圈,和脉冲指令吗

网友F:
第一段走定位完成以后,要把第一段的驱动条件断开才能驱动第二条走定位

网友D(2023-02-22):
第一段走完后,M8029在这个扫描周期内是导通的,所以M8029和M42相对于之后的程序是导通的,到再一次PLC扫描时,M8029和M42都是不通的,所以M41的自锁点没有断开,就不能触发第二段DDRVI指令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