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0):
 客户购买了一台2.2KW变频器,安装好后,上电掉闸,即变频器上电后,开始显示正常,但接着显示POFF或UV,变频器欠压保护,掉电。通过微信视频,发现变频器来电,接一个油烟一体综合控制盒{厨具控制】的输出【三相电】。原来是【指此三相电】是用来控制风机的。现在用来做变频器的进电。这控制盒不能去掉 有连锁。
改造方案:在控制盒与变频器之间加一个接触器,用控制盒的输出【三相线】的其中两相【两根】接接触器的380V线圈【A1 A2】,另一根弃用,线头用胶布缠起来或者直接拿掉。接触器上口主触点三相连线与控制盒电源并接【三相】。接触器下口主触点三相连线与变频器 R  S  T连接。
实验成功,送电变频器不再掉电,满足工艺要求。
疑问:不知控制盒为什么接变频器 送电会掉电?我自己认为与变频器整流器有关 我猜的。请大家讨论。

网友A:
那个控制盒实际就是烟感浓度控制器,估计你遇到的是线路本来就有问题吧,控制器本来就可以控制一个接触器来控制风机开停的,有时间查看一下原来的控制线路看看

网友B:
控制盒出来的电不是常规380V的三相电,很可能是降压启动的,所以变频器会欠压。这种电当然不能作为变频器电源。从外部主回路给接触器供电才对。变频器上端接个接触器,控制线还是控制盒出来的,接触器的线圈也要用额定电压的。你那控制盒出来的电压虽然目前看能正常启动接触器,只是因为接触器线圈动作电压范围更广而已。过低的电压也会造成接触器吸合不稳定。容易造成变频器频繁启动。我不知道你接了个主电源,然后又是怎么控制变频器启动的?最好的方法是分析控制盒内的控制原理,接触器线圈接启动相关的常规电压,并用中继等方式控制变频器的启动。

楼主:
您们说的是,主要是我没有在现场,开始变频器送不上电 总掉电,搞到很奇怪,我也建议客户 从控制盒主接触器或继电器【姑且认为有吧】取一对长开点,来控制变频器启停信号【S1 COM】,苦于客户不太懂 又控没有控制图,我也没法分析,就给客户出了这么个方案,算是还可以吧,主电源与控制盒进线电源并接,控制盒只是用来控制增加的接触器线圈,应该没有问题你就算您说的可能是降压启动,并不影响接触其吸合。控制盒的输出本来就是接电机的【风机】。控制电源即变频器的进电取自控制盒进线电源,接触器不作为变频器进线接触器,只是用来控制变频器启信号,即便是降压启动也不会受影响。

楼主:
上面说的有误,应该是变频器进线电源与控制盒进线电源并接,接触器只用来控制变频器启停。2楼说的有道理。

楼主:
应该不是降压启动,风机是1.5KW的,变频器2.2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