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双Y轴同步什么方案靠谱

楼主(2020-11-11):
现做一个打磨设备,双Y轴龙门结构,丝杆滑台。PLC:FX5U
要求双Y轴同步,目前问了多人,但心里没底。
第一种方案:用台达A2伺服,有龙门控制功能,无需简单运动控制模块。
第二种方案:用三菱B系列伺服+简单运动控制模块。
不知道两种方案哪个成熟靠谱。

网友A:
-B伺服+简单运动模块价格是个问题,不过还是看你的哪套方案的熟练程度高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台达A2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B:
FX5U-40SSC-S模块,连接MR-J4-B,这样的配置,龙门做出同步功能,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也相信可以实现,但毕竟贵一点。
第一种方案,别人说一拖二 用两台台达A2 不知道靠不靠谱

网友C:
感觉只要控制一台伺服就够了,另一台跟着动就行了。就是把其中一台伺服的脉冲输出接到另一台伺服的脉冲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所谓的一拖二吗

网友D:
上次在论坛上看到一种方案,买一进二出的脉冲模块,用了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E:
我看到过的低端设备有些都是两个驱动器共用一个脉冲口。用fx5-40ssc我想更加没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台达的技术发给我的,一个驱动拖三个伺服

说PLC需要支持差分  差分暂时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F:
简单粗暴:—条硬轴。
为何搞到这么复杂?没条件?

网友G:
龙门双驱最好是在伺服驱动器上面做

网友E:
回复 楼主:
台达也可以啊,A2系列伺服带龙门功能的。

网友H:
台达A2和A3系列都行,看你的精度要求,A3的响应频宽更高,整定时间更短

网友I: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俩Y轴缸体中间加连杆,只用一台伺服驱动就行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我今天去东莞参观车床展览,了解到现在龙门方案都很成熟了,大家说的都可以。是我白担心了

网友J:
我实在不知这种技术咋做的,明明机械做同步特别简单,为何要做麻烦的电气同步

网友K:
一个脉冲口控制两台驱动就没啥问题。
这是我们普通铣床改造数控铣床,刚做的,就是两台电机用一个脉冲输出口控制,这是用的步进电机。

网友L:
用一路脉冲怕不靠谱就淘宝买个  同步脉冲分配器 几十块钱

网友M:
这打磨机就用机械轴硬连接同步就可以了,一条轴比你电机和驱动便宜多

网友N:
用直线差补行不行?

楼主(2020-12-27):
回复 网友M:
零基础迈入了你们的行业...画图选型电气编程都是自己弄的。现在接近尾声了。

网友O(2021-12-07):
台达的给的方案也是A2 龙门同步。看了下手册 意思是用一路脉冲同时控制两个电机  。电机1的编码器反鐀给电机2,电机2又反鐀给电机1.交叉接线。参数里有个龙门同步参数设置功能启用。目前还同有施工。老铁最后是用什么方案来做的。

网友P(2022-03-14):
我也看了A2龙门同步的手册,好像对位和回原需要自己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