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这个地址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0-11-11):
这一段程序什么意思啊

楼主:
ID260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可能跟IB260, IW260是什么意思一个概念。最好再查下手册。

网友B:
ID260 像是接收编码器脉冲的 。具体看下你组态,ID260是用在哪个设备,结合实际看这设备个什么。
你发下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260 像是接收编码器脉冲的 。具体看下你组态,ID260是用在哪个设备,结合实际看这设备个什么。
你发下图看看
是一个位移传感器,检测位置的模拟量

网友B:
那程序的意思就是 将位移读数的最高两位置0,传给#TMP10_1
在将#TMP10_1传给SY10 “主气缸位置”
另将#TMP10_1传给#TMP10_2,当#TMP10_2不等于0时接通后面。。。。。

网友C:
就是模拟量输入的地址吧,不过用来测位置的话就用了双字了,IW260肯定不够用,就用ID260了

网友D:
DWord的数转换成real的而已。

网友E:
1.AND [16#00FF FFFF] 的功能是想过滤D260:P中最高位8位
2.Dint_To_Real 将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3.MOVE 可能是用作显示或者其它运算用途
4.<>Real 判断D260:P转换成浮点数后,如果不等于0.0则执行...

网友F:
程序要整体看,单独分开很难说的!
模拟量输入是word不是DWord,这个通常是转化后的工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