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车间运行中一台机,报警显示dp。查看说明书,故障代码里都没有这个啊,请教各位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

楼主:
客服电话也打不通,博士的售后不会那么差吧

网友A:
idP:内部参数故障:参数处理导致内部故障。
换个面板重新到入下试试。

网友B:
面板线松了吧

楼主:
是内部参数故障,谢谢了

网友C(2021-09-26):
回复 楼主:
麻烦告诉一下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D(2022-01-04):
软件升级,

网友E(2022-05-13):
引用 楼主:
是内部参数故障,谢谢了
我的也是一样,问下最后怎么处理的,修好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