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为何车间三相电流误差太大,全都是感性负载。(20201112)

楼主(2020-11-11):
车间都是三相电机,单相负载几乎没有,为啥三相电流相差那么大
,与铜排发热有关系吗?

网友A:
你可以拿钳表去测一下下面的分支线

网友B:
差点看成1W多A的电流了
三相电流表都正常吗?
还是楼上说的拿钳表测一下看看。
要是实测也差200多A的话说明后面负载的确是有问题。
单相设备真的么有??

网友C:
如果没有过载的话,看你三相发热不均匀,会不会发热回路的线路有接触不良现像,特别是下面的开关。

网友D:
建议用测温枪或红外成像仪检测一下你的铜牌发热的来源,一般状态下,铜牌不会热到外面包的热缩管都融掉的,指针电流表不一定准确,建议用数字表测量一下具体的电流是否真是相差很多,真相差多的话就要看看负载是否存在分配不合理的状况

网友E:
铜排热到这种程度不正常。

楼主:
铜排,钳形表卡不住,没办法测量,这是2个电柜上的表显示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铜排,钳形表卡不住,没办法测量,这是2个电柜上的表显示值
可以测出线的分支电缆

网友F:
能停电的话,先看看电流表的指针是不是都在零位,铜排发热严重,要尽快检查处理了。

网友G:
再测一下总断路器输出端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断路器某相接触电阻较大,则三相输出就不平衡,电流自然不相等。接触电阻较大的相发热肯定也大。

网友H:
铜排发热严重,电流肯定高。逐一断开回路检查,有无虚接。

网友I:
中间的表是不是有问题,买个新的看看

网友J:
这与氧化,造成接触不良,铜排都会发热,如果有走地缆线到设备的话,那就要重点检查地缆线是否有绝缘老化,型成短路

网友K:
都是三相电机不会相差这么大的,难道没有照明,空调,等单相用电或两相380的用电?

楼主:
没有单相负载,棉花加工厂,只有季节性开机,4个月时间,其它时间都停机的

网友L:
以下方法可用于判断或排查
查看断路器自带电流显示与电流表比较(如果有)
测量三相电压看是否平衡
测量三个电流表的二次电流是否平衡(注意钳表位置)
短接互感器二次侧,断开电流表线观察零位是否正常
测量分路负载三相电流是否是否平衡
断开全部可以停电的单相及两相负载观察

网友M:
热缩套都融了可想铜排的温度有多高了,还是先查查铜排温度升高的原因吧

网友N(2021-03-26):
铜排不好卡,可以用卡柜门电流表的电流,通过比例换算就可以做出判定,然后再检查回路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