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11):
是这样的。我这样使用的台达SS2PLC,想用该PLC的Y0高速脉冲输出口进行PWM方波输出来驱动一台电子风扇。电子风扇的控制方式为PWM100HZ方波信号,低电平:0-2V,高电平:12-32V,低电平有效。我写的程序为PWM K50 K100 Y0 但是却无法驱动风扇。我使用示波器发现PLC所输出的脉冲波形为三角波,而不是方波。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风扇所需低电平有效信号我如何检测PLC输出的是高电平有效信号或是低电平有效信号。因为不是特别熟悉PWM,若有错误,望各位大神帮忙指点。

网友A:
PWM?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无效?
不懂何意

网友B: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设置为Y2输出。但是示波器显示的尖波,不是方波。

网友B:
问题解决,没有接共享端。但是PWM的幅值太低了